丰炜PLC编程求助

楼主(2010-07-18):
打算把丰炜的PLC转换成其他品牌的 丰炜输出 SET M0 和 RST M0 这类是什么指令呀

楼主:
丰炜的指令表没有这个说明 M0-M* 是内部的继电器吗

网友A:
SET是置位指令,就是说如果激活了该指令则输出逻辑一直保持置位后的结果。
RST是复位指令,就是把SET指令返回到原来的状态一直保持。

网友B:
置位复位指令

网友C:
丰炜的指令与三菱的相同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网友D:
丰炜的指令仿三菱的模式,90%的指令可以参考三菱的。

在东莞市

网友E:
置位和复位 相当于OMRON的K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