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8):
请问各同仁,
     我现有一想法想用三菱FX1N或FX2N,或西门子S7-2000,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及调速,从而将步进电机的旋转运动转变为直线运动。请问如何配套硬件及软件编程?

网友A:
使用plc的x1到x7高速端子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
我说的是步进电机,成本会较低

网友B:
MR的能驱动步进电机吗?

网友C(2010-12-15):
PLC-MR不可以用吧??

网友D:
要MT的PLC

网友E:
   首先,  MR 型是可以控制步进电机。

   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买个滑轨就解决,当然还是二手的便宜。

  至于调速,参考  PLSY 指令用法。

    正反转的问题,可以脉冲加方向的方法,也可以 正脉冲加反脉冲的方法。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F:
正反转的问题,可以脉冲加方向的方法,也可以 正脉冲加反脉冲的方法

网友G:
PLC-MR不可以控制伺服吗
James

网友H:
MR应该可用,不过要拆除输出继电器,再加光耦合,但只限于Y0Y1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首先,  MR 型是可以控制步进电机。

   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买个滑轨就解决,当然还是二手的便宜。

  至于调速,参考  PLSY 指令用法。

我知道只有MT的才形的,继电器输出的的也行啊。怎么实现啊

网友J:
MR可用但需改动下,将Y0-Y1R的继电器拆下,换上1-3K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K:
学习以下
迈翔

网友G:
MR的还可以这样用呀
James

网友L:
PLC-MR不可以控制伺服 要用MT

网友M:
MR是继电器的,继电器振荡的频率高了是不行的,他必定是有触点式的,而MT是晶体管,可以说是无触点的,所以可以高频.MR带步进可能高速精度高时不可靠.最好用MT

网友N:
用MT的吧,不要用MR的

网友O:
MR的不可以發送脈衝

网友P:
MR的不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
至于换光耦你们是高手!

网友Q:
就用L298驱动咯,通过l289输入口的脉宽多少实现调速;输入口的正反相实现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