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7-18):
我有一台6ES7 212-1BB22-0XB0,我想学编程,请问PC/PPI编程电缆可以自己做吗?针脚排列如何?需要驱动程序吗?盼复!谢谢!!
sset7505@163.com

网友A:
买个232转485转换器,与plc通讯口3,8相连就可以

网友B:
可以自己做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但是不推荐。因为没有电气的隔离,安全性不高。
摘自本网的线缆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