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看不懂帮帮忙..

楼主(2010-07-18):
m8000
[ MOV K1M304 K1Y004] 什么意思

网友A:
m304移動至y004
m305移動至y005
m306移動至y006
m307移動至y007
谢谢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简单的说K1M304就是M307 M306 M305 M304对应K1Y4为Y7 Y6 Y5 Y4.因为都是位元件只有1和0两种状态,将K1M304的状态传送到K1Y4,K1Y4根据对应的K1M304输出。
3Q
自学

网友C:
就是将M304 ~ M307之间的状态值让Y4 ~ Y7执行输出的指令。
那要是 [mou k1m301 k1y1]呢
是不是就是把301~307的移到y1~y7 吗

网友D:
M8000是FX的常ON信号,MOV K1M304 K1Y004把M304-M307的状态对应送入Y4-Y7
那要是 [mou k1m301 k1y1]呢
是不是就是把301~307的移到y1~y7 吗

楼主:
那 [MOV K2M310 K2Y010] 呢

网友E:
mov k2m310 k2y010为m310-m317状态送入yo10-yo17
哦谢谢

网友F:
楼主我建议你去百度搜视频,那样最直接最好理解了

网友C:
回楼上:不能。只能将M301~M304的数据传送给YO~Y3。如果需要M301~M308的数据传送Y0~y7,则需要写[MOV K2M301 K2YO]。

网友G:
把M304-M307的状态从Y04-Y07输出

网友H: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