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350B伺服放大器不定时出现黑屏

楼主(2010-07-19):
三菱MR-J3-350B伺服放大器不定时出现黑屏
上电开机时,屏上没有显示数字不可正常使用
电源指示灯(即左下角红色的指示灯是光的)
但拆下来放一到两天再装上去又可正常使用
请问那是什么问题呢?
如何可以避免和解决呢??

网友A:
没用过三菱的。。。。。。。。。。。。莫好意思

网友B:
要返修了,我厂J3-200B都是这种现象

楼主:
请问三菱那边的没有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我用的也是三菱MR-J3-350B
目前没问题
希望以后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