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DOP-A57GSTD的问题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0-07-19):
打上电源屏幕,三到五秒重复显示以下的报警:
Communication error3:
com1 station1:
read error
controller no response......
check the wiring communication parameter srtting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与PLC连接不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plc连接有问题

楼主:
多谢了,再检查下.........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了,是PLC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