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位移传感器

楼主(2010-07-19):
哪位老师用过位移传感器比较多,请加QQ3549404

网友A:
什麼廠牌位移传感器

网友B:
位移对应电气量(电压/电流),没多少.......

网友C:
12V和10V的位移传感器用的不少;貌似有2种,一种是电压进入,再变个电压输出的,还有个是和滑动变阻器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