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选择热过载继电器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0-07-19):
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很模糊,
我是根据额定电流选型的比如额定电流为7.5a,
那么继电器的选型 【最小值<7.5<最大值】
请大家谈谈大家的标准

网友A:
是这样选的

网友B:
热继的整定值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2倍,如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为10A,则热继的整定值为12A,选择热继时就选择10~14A就可。

楼主:
二楼同学的分析相对我来说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C:
很好,又长见识了

网友D:
可注意一下,电机是三角接法时就不是这样了。为0.58IX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注意一下,电机是三角接法时就不是这样了。为0.58IX1.2
请问您说的0.58I是什么?请指点...

网友E:
发表一下个人的不同意见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为电机的额定电流。否则电机长时间轻微过载(也就是楼上所说的1.2倍电流)热继电器不会保护,时间一长会导致电机过热而烧毁。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你们有一点都错了
热保护继电器动作电流为设定电流的1.75倍,2楼自己算算10A该设定多大
这是常识问题
自学
jay73

网友G:
全壓起動電流約為額定電流的6倍,降壓起動電流為全壓起動電流的1/3倍,固降壓起動的電流約為額定電流的2倍...
例如:有一 3相220v_15HP之電動機,其額定電流為40A,全壓起動約為240A,其降壓起動時電流約為80A.

网友H:
选过载继电器的标准是用额定值,量程上下限在额定值百分之三十左右

网友D:
回6楼
0.58I为电机额定电流的0.58倍,再乘以1.2,为热继选型的最高电流。

网友I:
查手册得知,选择负载额定电流的1.1~1.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表一下个人的不同意见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为电机的额定电流。否则电机长时间轻微过载(也就是楼上所说的1.2倍电流)热继电器不会保护,时间一长会导致电机过热而烧毁。

请问热继调至额定电流值,启动时会不会频繁跳掉?

楼主:
个人比较倾向于1.2,也就是楼上和您说的1.1-1.3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热继调至额定电流值,启动时会不会频繁跳掉?

实验证明  不会跳掉   我的设备  一直这样运行的

网友J:
回6楼
热继电器接在三角形内,流过的电流为线电流,为相电流的1√3倍,即0.58倍

网友K:
同意7楼意见

网友L:
7楼的师傅说的有道理,同意

楼主:
以前是调到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的等值,

也没出现什么不正常,

只是在论坛里求证一下..。个人感觉1.2更合理一些吧!

网友M:
要根据电机的启动方式和电机接电源线端的接法不同,电机功率的大小极数而定。不能说选电气电器都按一个标准选择

网友N(2010-10-12):
引用 楼主:

请问热继调至额定电流值,启动时会不会频繁跳掉?

不会的!热继电器不象断路器!断路器是超过他的额定电流立即动作!热继电器过流以后要等到一定的时间,才会动作。(也就是发热到一定的程度才动作)我一般是调到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

网友O:
1.1—1.5倍额定电流

网友P:
施耐德电器选型手册上的答案很好

网友Q:
同意七楼的说法
请教大家选择热过载继电器的标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