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0-07-19):
我初学plc,下载了Gx Developer7.08和Gx Simulaor6C,可是编程后不能仿真,点击“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按钮后,编程画面消失,出现仿真小窗口,都是浅色的,永远停留在屏幕上,也不能关闭(除非关机重启)。盼哪位大虾给予指教,应如何解决?

网友A:
不是很清楚。。。。没遇到过。。。

网友B:
看不见呀
,可否截个图出来。
饿米豆腐

网友C:
发个图片上来啊,可能仿真软件有问题啊

网友D:
请问楼主你安装编辑软件和模拟软件是不是不是一个版本号的。
如果不是将仿真软件更换至于编辑软件同一个版本号。
另外检查一下安装文件是否丢失。
操作系统是否兼容。

楼主:
Gx Developer7.08和Gx Simulaor6C,是在本站下的,开始认为没装好,删掉重装,结果依旧。请问是不是一个版本号?怎样知道丢失了文件?/size]

网友B:
没遇上过,按下ALT+TAB键,找找看。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