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反转触点动作但变频器没有反映

楼主(2010-07-19):
各位大侠 谁见过 四千瓦的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反转触点动作但变频器输出端没有反映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我见过安川有类似情况。

网友B:
变频器的技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但有时由于接线错误,会使触点损坏.

网友C:
设置的控制方式一样吗.

楼主:
一直在用而且不是一台 ig5 的变频器

网友D:
可以把参数重新设一下试试

楼主:
用的好好的就没反转了,COM-RX动作有电流但变频器没输出,考虑不是设置问题,以前发现过,现在又有两台。

网友E:
查一下变频器的反转输入端子的光电藕和。用的好好的突然之间不行了,查一下所用的输入信号是否采用屏蔽线,否则高压交流感应电压会串到变频器的输入端子上,引起变频器的输入端子击穿损坏。

楼主:
是端子问题还是变频器内部问题。

网友F:
先检查一下参数,再拿手工短接一下端子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G:
是不是设置反转被禁止了,同时反转信号是否确实送给变频输入端子。

网友H:
有时侯是控制接点接触不良造成的,如采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氧化.脏污等。应采用控制
小信号
的中间继电器。我接触的一个单位曾经一个上午换了了三个接触器。就是接触不良,

楼主:
已经把端子直接短路输出还是没有

网友G:
端子直接短接是一方面,频率给定信号输入正常吗?

网友I:
变频器没设置好参数吧?出厂复位一下在设置

楼主:
在用的变频器反转不经常用,反转说没有就没了,其他都正常。

网友G:
在排除变频器自身故障原因外,可以采用变频输出端外挂接触器换相的办法作临时处理。

网友J:
用9楼的方式试试

网友K:
你的控制方法不对,请仔细看看说明书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L:
看看反转信号有没有进变频器,线是否有松动,在看看参数设置可正确!

网友M:
看看转向给定设置,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楼主:
线没有松动,参数正常。

网友N:
把反转的输入线拆掉试过没有, 还有看看有没"禁止反转"的功能试一下,应该是内部故障

楼主:
故障依旧,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2010-08-30):
故障依旧,还没找到原因.哪位高手说呀。
xuehi

网友O:
换一台新的

网友P:
首先确定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我见过反转控制端输入限流电阻断路的,一般变频器都有多机能端子,找个没用的端子,把它的输入电阻焊过来就可以了。
就这么多,看看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P:
另外看看反转输入端子这一路有没有虚焊,或者接线端子氧化等其他方面引起的接触不良。

网友Q:
输入信号问题,接口问题等

网友R:
是不是反转信号给干扰了...

楼主:
COM与REV有电流变频器不动作

网友S:
我觉得还是变频器端子接触不好

网友T: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好好确认下线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