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9):
我在印刷机上用 电源为DC24V电压型计数器,不知何故连续烧坏计数器电源,各位大侠有遇到的请指教

网友A:
计数器是24V供电的吗?计数器外面还有一个直流电源装置是吧?
质量原因,现场灰尘多,电压波动大,都有可能。
24V电源通常用明纬的,质量还行。

网友B:
看一下极性是否正确,接线是否正确.为安全,可以加个中继.

网友C:
测一下电流,就知道了是哪里的原因,可能是负载端的原因

网友D:
估计是开关电源质量不好,电压波动较大引起的。

网友E:
1、环境问题,受潮引起电路板漏电。
2、24V供电是否专为计数器供电?是,要排除上述问题的前提下,则为电源加个隔离变装置。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是24V供电的吗?计数器外面还有一个直流电源装置是吧?
质量原因,现场灰尘多,电压波动大,都有可能。
24V电源通常用明纬的,质量还行。

站长说的有理,不过24V电源我一直用德力西,没出过什么问题,至于明纬嘛,用过十几台,坏过两三台,可能我买的是假的,被骗了!

网友G:
是不是电源功率过小如果是电源输出部分烧毁请加一中间继电器

网友H:
可能是功率太小
换一个功率大的

网友I:
开关电源质量不好,计数频率太高。还是换一个无源计数器吧。

网友J:
换一个功率大的试试

楼主:
在其他设备上用了一些也没发现问题,有可能像4楼说的,是电源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请多给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