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GOT1050 QBBD 人机界面问题?

楼主(2010-07-19):
三菱GOT1050 QBBD 人机界面能使用GT Designer2软件进行绘画吗?
刻软件为何没有提供GOT1050的类型选择?
请问应如何解决?

网友A:
在这里啊
下载积分:+2(奋进号) 热心助人

网友B:
三菱GOT1050 QBBD 人机 我是怕了
原来只是F940的屏幕有一处的触控点接触不灵 结果一定要换GOT1050 QBBD 人机
设备原厂家技术人员 活活搞了2个月 其中三菱GOT1050 QBBD 人机 寄回其台湾总部都没能搞定
到现在还是没有进展
结果我只是把原来不灵敏的触控点位置移动了点 就没事能用了.....郁闷啊
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