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9):
各位高手请教三菱PLC的主控指令MC与主控复位MCR怎么用?怎么在梯形图上画出来?

网友A:
程序写完编译后,会自动显示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B:
串联在左母线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C:
写入时主控接点不显示,在读出状态下可观察到。
也可用指令表编程,再转到梯形图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