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共振消除

楼主(2010-07-19):
如果电机的电流频率与设备固有共振频率一致会引发电机共振现象,各位朋友你们用什么方法来找出共振频率并抑制的呢?

网友A:
跳过共振频率,或者换个地方。

网友B:
发生共振会有明显的剧烈震动,能很强烈的传导于地面和机械上。可以用加缓冲垫,改变位置,改变转速的方法改善和避免

1162859666@qq.com

网友C:
在加固设备基础的同时,设置回避频率值(记得有部分变频有此功能)。

网友D:
几位说的都有道理;
也就是设法改变设备的固有振动频率,使二者不相近。

楼主:
各位师兄,我想了解的是从电气上解决共振的办法,如果发现电机有共振现象,先分析工作时的电机电流频率,这样是不是就知道共振频率了,或者使用伺服调试软件的FFT功能来抓共振点?论坛里有没有哪位师兄有这方面的教材?

网友E:
电气上改变?除非你能改变供电的频率!除此以外好像没有啥有效的办法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楼主:
伺服电机的电流频率是由驱动器给定的可以用类似变频器的概念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