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新手求助。

楼主(2010-07-20):
本人新学西门子PLC,请问S7-200(CPU226),停电保持继电器是从怎么表示的?从哪个编号开始?要控制伺服马达的速度、定位用什么指令?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系统块 --> 断电数据保持 里可以设置保持类型和范围。

网友B:
在参数里直接设置好就可以的

楼主:
那要设置从M15.0起至M19.7为掉电保持继电器,应该怎么设置?
是按下图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