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970GOT通讯电缆

楼主(2010-07-20):
三菱A970GOT通讯电缆是422通讯么?
通讯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指教了!!!

网友A:
我们是生产电线电缆的 有需要的话 可以联系啊 QQ 56572147

楼主:
不要乱发布广告。。。

网友B(2011-01-19):
422口一般是与PLC通讯,同时屏上要装转接卡,卡的具体型号可以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