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0):
FX2c-96MT 出现程序报错! 请问 这有没有可能是PLC出现硬件问题  或者是什么开关被拨动 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报CPU.E故障。
是的!报的是CPU.E故障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老师傅说是坏了  我觉得不可能的 原因就不仔细说了!

网友B:
[系統監視] error code 是什麼?

网友C:
是闪烁还是常亮呀?
常亮...

网友C:
常亮CPU-E一般是硬件报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常亮CPU-E一般是硬件报警

同意!清空程序后送电看看。

Email:   hfzwz@qq.com

网友E:
断电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