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0):
我想在设备的顶部加装一个可以显示当前速度的显示屏(就像公交内的滚动LED 屏)!设备是用FX2N  和触摸屏控制的,在触摸屏上可以显示速度的,我想问问要怎么样才能实现以上所说?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A:
单片机+LED点阵

你看这个合适不?
可以去看FX 的手册, 有一个指令叫 七段码时分显示

再买几个 带锁存的7段数码管(具体看你显示几位数)

不过这样做的话,实时速度值的更新会比较慢,这受到继电器动作的限制。。。(不过最好是晶体管输出的PLC)
单片机不会搞,有没其他的方法?

网友B:
为什么用LED显示?直接用你的产量计算出来在HMI显示速度就可以了
HMI已经有速度显示,我想加一个醒目一点的!

网友C:
你的想法完全可以!只是需要考虑接口位数量;电压是否能够满足显示器。

网友D:
可以实现,
用PLC 可以实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LED显示?直接用你的产量计算出来在HMI显示速度就可以了

HMI多贵啊。。可以的话,同意1楼说的。

网友F:
单片机不会也不懂~~~~~~还不如用个文本显示器,不过几百块钱的事情,可以显示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不会也不懂~~~~~~还不如用个文本显示器,不过几百块钱的事情,可以显示速度~~~~~~~

文本显示器不够大,也不够醒目,我这机器30多长米,想作个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机器的当前速度啊!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G:
加个通讯吧,做个屏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A:
现在好像有专门做好的LED模块

比如市区里面的LED广告灯等,与PC通信,在PC上的软件里可以修改LED的显示

网友A: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看FX 的手册, 有一个指令叫 七段码时分显示

再买几个 带锁存的7段数码管

不过这样做的话,速度值的更新会比较慢,这受到继电器动作的限制。。。

网友H:
有专门卖这个的。
饿米豆腐

网友I:
用R485与FX2N通讯 加LED点阵

网友J:
去购买一个LED广告牌, 内容让他教你怎么做行不?

网友D:
直接用PLC输出点就可以了,一般四个点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