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开关老烧怎么办?急!

楼主(2010-07-20):
最近我厂里的一台设备老烧光电开关开始我怀疑是开关的质量问题后来换了好几个牌子的一样我真的都搞不懂了。开关是接在FX2N的24V上一个很标准的PLC接传感器的接法。我量了电压也是对的24V我就想就算PLC的这个电源有时有时会突高但光电开关的电压范围还是 挺大的怎么会总是这样呢?请大家帮着分析下出出主要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控制电源加滤波器 试试用外部24V电源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在光电开关的电源上、输出和电源的一端并接陶瓷电容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网友C:
有条件打开坏的光电开关看看,是电源部分还是其它。如果是电源损坏就需要检查供电电源,你必须确定电源电压在用电器的额定范围。同时必须检查连接导线的绝缘问题。另外环境也有影响。如水份多;震动大的场所等。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工作环境温度,还有就是质量
欧姆龙的光电开关质量不错
自学

网友E:
看清楚是直流还是交流!有时候最明显的地方却是最容易犯错的地方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F:
你就不能不用PLC的DC24V啊?加个DC24V的开关电源或者直接改用AC220V的光电~~~~~~~~~~

网友G:
首先确认你有的光电是正品, 在去在电源端加滤波器,因为只坏光电,说明供电无高压串入,最在的可能性为光电质量异常,在加上电源的滤波不良,造成光电击穿.

网友H:
会不会是动作太频繁了,要不就是工作环境是不是有水或油类物质,

网友I:
把光电开关返回厂家,看看什么问题。如果是电源问题,就从电源上下功夫。

网友J:
可能是没有公共参考点的问题吧,导致实际电压不止24v。。。

网友K:
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会疏忽的一个问题,光电开关、接近开关此类的开关在使用时的负载电流一般不要超过100毫安,我曾遇到过一两天又换一个接近开关,后来检查负载发现有局部短路,造成电流过大损坏接近开关。

网友L:
讲讲你的工作环境..
lvhonjun

网友M:
看看你的设备地线上是不是有漏电啊

网友N:
把导线绕在一个铁棒上试试,最好铁棒不要抽出。
饿米豆腐

网友O:
回路串个电阻看看

网友P:
另外换电源嘛,一般光电开关是不怎么会烧的。

网友Q:
可能电源问题吧

网友R:
输出坏就一定是输出负载不正常,回路加限流电阻保护有必要的话再加二极管,整体损坏就一定是电源,如无电源指示等,OMRON有很多山褰货,做得比真的还要漂亮,只是不好用,其他的都好

楼主:
我在电源处并了2000PF的电容再试用一下已经用了4天了效果还可以我再继续观察一下,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如果还有好的办法都可以说说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S:
加电容就说明直流电源有干扰了,在前面加隔离变压器是最好的
,一般好的电眼不会常坏的同行,选件时要注意

网友T:
呵呵,看来是电源有干扰哈,还要注意查下干扰源,别引起更多元件损坏。

网友U:
确认一下光电开关的的电源类型与你所接的电源是否一致(区分交直流和电压值),还要注意光电开关有NPN和PNP之分,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那就是光电开关的负载有问题。

网友V:
你这种情况很正常!改用外部24V电源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W:
外加24V电源,我们厂里也出现过,是电源不好,有高次谐波
我们后来上了台消谐柜就好了,我们是老烧开关电源

网友X:
如果换了几种开关都还是烧坏的话,那就一定是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Y:
换个24V的接头,最好从24V电源上新拉一条线,应该是电气噪音的问题,不要用之前的那个24V端口

楼主:
很不幸今天又烧了一个。我今天照大家说的外加一个开关电源再试下。搞了好多年电了这样的事还第一次遇到晕啊!

网友Z:
其实光电开关烧坏,主要是因为流过的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你需要检查供电电源与光电开关的电压类型及电压幅值是否相符?极性是否正确?

网友AA:
"加个DC24V的开关电源"正解

网友AB:
加个电源

网友AC:
此现象之前有碰到过,万用表DC档测量DC24V电源正常,当切换到交流档时有交流分量已大于2V,更换后未在发生,建议你也测一下。

网友AD(2010-08-31):
1看24V 电源,2看PNP还是NPN

网友AE:
光电开关老烧有几个原因:
1) 过压
  - 用电表测量及确定电压源是 +24Vdc
  - 用电表测量及确定信号电压是 +24Vdc ( 通常是不小心在 COM 处接 +24V, 导致信号电压为 +48V)
2) 过载 (一般载流设计是 50mA, 只能接 PLC 输入或单个续电器线圈)
  - 用电表测量及确定电流是低于 50mA
3) 其他线路短路
  - 用电表测量及确定没有短路
4) 电压不稳定
  - 外接 +24Vdc 电源及稳压器
  - 可能是其他线路在 PLC 触发短路时引起, 应检查及确定没有短路
  - 混合了 NPN 或 PNP 类型
祝你成功!

网友AF:
你不会是接错线了吧,三根线。还有就是NPN和PNP型的接线也不一样,看清楚型号  在看接线是否对

网友AG:
可以自己在光电开关上加保护电路啊

网友AH:
祝你成功!先确认型号,后确认接线方法。

网友AI:
还是加个24V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AJ:
一样的问题,换欧姆龙的就没问题了,厂家的130一套

网友AK:
加个隔离开关。。。随便说说

网友AL:
换个PLC触点试试

网友AM:
接上万用表对所接的电源进行监测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电压的波动范围,在选择适合的光电开关。

网友AN:
可能是输出接地,换掉导线.

网友AO:
你看清楚光电开关的电压范围及类型,还有就是驱动电流一定要够大,
驱动电流小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烧坏的!!!

网友AP(2010-10-03):
有几个朋友答对了,是电流问题。通过灵活的串电阻的方法(包括感应开关的电源和输出),串电阻多少只要串到能保证PLC正常工作(可以从大串到少)就行。这方法用了十几年非常有效。

网友AQ:
测电流,串电阻,计算I<20MA

网友AQ:
可能PLC内的输入电限流电阻坏,另外加电阻,使负荷电流<20-30MA
另外检查是否还带其他负载(或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