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电缆 和电脑电缆可否共用?

楼主(2010-07-20):
请教各位大侠,用触摸屏与PLC通讯的电缆,可否用来电脑和PLC通讯,我用的是威伦的触屏和三菱FX2N的PLC,原来配有一根触屏和PLC的通讯电缆,可是没有和电脑相连的通讯电缆,大家都知道这种plc都是圆形串口,不知与触屏相连的9针D形口是否可以连接电脑上的9针D形口,我插上试了下,提示plc没有详细设置,不知道是我不懂操作还是不能混用?请大侠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们是生产电线电缆

网友B:
不行的,还是买一根PLC跟电脑的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