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fx2n的怪病

楼主(2010-07-20):
fx2n-48mt总显示参数错误。明明参数设置正确,程序也正确的。多次试了,还是这个怪病。参数被改得面目全非。输出的y没有了,0变成256,1变成257,程序中没有中断的,它要加个iret,最后连end都没有了。是不是m5m51016坏了造成的啊。工控朋友,谁能回答!

网友A:
往往是电池耗尽造成的,只能更换重新电池,重新输入程序。如长时间停用设备应采用EEPROM模块保存程序。

网友B:
把原程序贴出来,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D:
程序问题吧

网友E:
fx2n-48mt还是48MR?

网友F:
没遇到过此类问题,建议更换模块肯定好用

网友G:
可能是编程时PLC的选择不对,把原程序贴出来.

网友H:
从未遇到过类似现象,我想原始的程式PLC与现使用的类型不同吧?

网友I:
把原来备份的程序再写入一次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J:
重新dowload ,1time

网友K:
估计PLC故障了,换一台吧!

网友L:
看看程序!!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