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7-20):
各位师傅,电机由三角形接法改成星形,它的转速还是一样吗?

网友A:
转速是一样,但是力矩不一样了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B:
通俗的说是三角形接法电机有力,星型接法电机乏力。
主要看你在什么场合使用!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C:
根据电机转速=(50 *60) / 极对数的同步转速公式。可见电压与速度无关。电压与轴功率有关。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D:
转速一样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E:
转速是不变的 就是转矩有变化的!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F:
转速不变。相角度会根据接线的不一而变,电机的输出功率也会不同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G:
电机转速与电机的极对数和电源频率有关,与电压无关的。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H:
电机转速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电机绕组的电压不一样,容易烧死
毁电机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I:
电机转速不变

网友J:
转速是恒定的...改变转速只能通过改变频率....所谓变频器就是这个原理....变频,变压

网友K:
改变频率和磁极对数

网友L:
有趣的问题,呵呵。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