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中固态继电器和可控硅的选择,以及两者的驱动

楼主(2010-07-20):
PID控制中固态继电器和可控硅的选择,以及两者的驱动
固态继电器可以使用模拟量和脉冲驱动,两者有什么区别,怎么选择
可控硅的驱动是不是使用模拟量

网友A:
我知道固态继电器室通过触电通断来控制温度的,因为他的触电是机械式的,所以不想继电器或者接触器那样,容易坏;可控硅的话是输入电压的,根据输入电压不同来控制温度的,需要模拟量控制~~~~~~~~~~~~~
下载积分:+1(zichen8716) 热心助人

网友B:
很多在交流电中使用的固态继电器的结构里面都是用可控硅,它与驱动输入端是隔离开的,其实你使用可控硅时也可以自己做一个隔离的驱动,可控硅的驱动可以是脉冲也可以是一个电平,具体是要看你怎么用了,至于你说用模拟量来驱动的固态继电器,其实是一个电子调压器,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下载积分:+1(zichen8716)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