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关于屏蔽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0-07-21):
请问各位, 在你们的PLC控制系统中如果有要求屏蔽接地的地方都有接吗,
好像现在的设备制造商为了省事很多都不接了,这样的隐患应该是有,不过具体会引起什么请大家如有碰到的都谈谈吧,我曾经碰到过好几次不可思议的事情,查了没发现任何显性故障,事后又自己恢复了。也只能把它归结为干扰楼,
如果是屏蔽接地的话,可以和安全接地共用一根地线吗? 如果是不可以的话,那么一旦plc系统中有弱信号或是高速信号的话,那么该怎么引接地线呢? thanks!

网友A:
PLC不接地,省掉雷擊困擾.
高速信號,接設備接地.

网友B:
我们不接地

网友C:
接地有两种:
1、是信号地
可也接地
2、是电源地
可不接

网友D:
我用一般都不接地,调试的时候没啥问题的话,以后就基本没问题了,要是调试的时候有干扰,那就接地。
接地的话如果零地混接,那就接零,PLC电源用变压器;不然就单独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