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c-link通讯!!!急求高手帮助!!!
欢迎多多交流,我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楼主(2010-07-21):
谁知道怎么使用cc-link来让plc和触摸屏通讯吗
是q系列的Q00j触摸屏是got1000用的是QJ61bt11和A8GT-J61BT13
学习就在你我之间,其实不是很复杂,这个是不会受到距离的约束。

网友A:
若是说GT1000,不如直接说GT15(GT16的国内还没看到)。
A8GT-J61BT13.........?如果是GT15那就对应GT15-J61BT13
先把配置搞清楚才好说!
没有错我正在用的就是A8gt-j61bt13

网友B:
不懂学习下,有高手出现吗?

网友A:
A8GT-J61BT13是A900用的!GOT1000上是插不上去的。
也许是手里拿着这几样东东,不知道如何捏在一起?
正好有A8GT-J61BT13的资料,先看看
欢迎多多交流,我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楼主:
谢谢3楼先看看感谢啊
学习就在你我之间,其实不是很复杂,这个是不会受到距离的约束。

网友C:
用QJ71C24模块加个324欧姆电阻就行了,我们公司是这样做的很好用
★向高手学习☆

网友A:
实际上设定有点相似!

网友D(2011-03-19):
我正好不会 ,而且公司会用到来学习一下
求助:关于cc-link通讯!!!急求高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