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我要使用扩展模块,我需要写程序驱动扩展吗?

楼主(2010-07-21):
例如我的输入点数不够,我想用扩展模块,我需要编程序驱动扩展模块吗?如果需要,程序又怎样写呢?请会的师傅给个例子看看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如果是S7200就不需要写扩展程序。如果是S7300、400只需要在硬件组态时按增加的模块进行重新组态。

楼主:
谢谢,非常谢谢各位!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s7-200不用,S7-300/400是机架式的不区分扩展模块,你需要那一种模块,就在机架上插入哪一种模块,并在硬件上组太所插入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