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 GOT触摸屏中软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0-07-21):
想在触摸屏里找到能有软元件输入的控件 放在画面上 这个控件怎么找啊? 说明书里只是说用设置了键代码的触摸开关 ,怎么弄都找不到软元件键盘

网友A:
右键属性中找找看
饿米豆腐

楼主:
找到一个 键盘样式 但是不能触摸点击 也不能设置属性 好像不太对

网友A:
开关设置有好多种
饿米豆腐

楼主:
终于找到了 用数值输入控件就可以了,触摸会自动跳出软键盘
不过ASCII输入控件触摸 跳不出来软键盘 还没弄明白为什么

网友B:
啊有怎么使用触摸屏软件的操作手册,急呀,GT1275的屏为

网友C:
使用数值输入或ASCLL输入

网友D:
三菱触摸屏不能与电脑通信
我有一台三菱触摸屏(GT1155-QSBD-C)软件是GT-Designer2。忽然不能与电脑通信。我使用的是USB接口,电脑提示:1)通讯端口设置不正确。2)通讯电缆断线,或末连接。3)GOT的电源末投入。我检查通讯电缆是好的。后有将软件GT-Designer2重装。故障依旧。请问各位专家如何处理?
求助 GOT触摸屏中软元件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