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PLC程序读不出来,问题出在哪?请各位老师指教

楼主(2010-07-21):
单位设备有一欧姆龙CP1L型PLC,我把PLC通电后用编程电缆和电脑连接,打开编程软件,点击在线上载PLC程序,老是显示失败,是什么原因?新手刚学,请解释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A:
com port 設定對嗎?

网友B:
用的线缆是?
CP1L好像可以用USB线传输程序啊!

楼主:
电缆连接电脑端是USB口

网友C:
你设置一下电脑连接端口,或者以自动在线方式连接在上传程序

网友D:
当然首先要确定使用的不是试用版的软件,在确定使用的数据线正确,且传输端口设定正确.

楼主:
是不是还要安装什么USB驱动程序?

网友E:
USB转换的当然的安装驱动程序了,买USB转换线的时候包装盒里有个小光盘就是。还有一种可能,,,,,你先看看USB驱动程序安没安吧,然后再告诉你。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驱动的话可以到欧姆龙官网下载,与CP1H通用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网友F:
1.安装软件有没有安装正确
2.电缆连线的驱动程序有没有安装正确.
3.PLC原程序有没有设置密码等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楼主:
我已从欧姆龙官网下载了USB驱动程序,可不知道如何安装,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