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R2 串口通信

楼主(2010-07-21):
请教各位
我公司的条码阅读器,与三菱PLC的QJ71C24N-R2通过串口通信,以实现读取条码信息。通信协议是自由口通信,9600,n,8,1,读到的数据格式是: 02+条码内容+03
现需要读取条码的信息,怎么编程来实现呢?有没相关资料能给我参考下?谢谢
还有就是,客户反映在通信过程中读到的数据部分有乱码?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三菱的东西压根就没用过,恳请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A:
1、三菱里面叫做无顺序协议。自由口是Siemens的叫法。呵
2、读取数据肯定是放在从哪里开始连续地D区。这个在Input指令里可以设置的。
3、根据你自己的要求来对D区里的数据进行相应变换就可以了。
4、附件是一个简单程序。功能:将仪表内ASC码格式的数据读出,并转化为浮点数。
5、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7686.html
该链接为我以前用C24时发的。不知道有没有参考价值。
6、乱码,是不是通讯线没有屏蔽啦等等造成的干扰啊。。(我就知道是这么点)
优秀文章

网友B:
可以到官网注册个用户名,e-Learning看看串行通信基础!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facenter/fac_idx_elearning.asp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特别是2楼兄弟的大力支持
等俺试完后有问题再请教
真是非常感谢 !!

网友C:
通讯模块的参数是要设置的!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