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从触摸屏直接读PLC程序

楼主(2010-07-21):
请问怎么从触摸屏直接读PLC程序,触摸屏需要设置吗?有什么特殊要求没?

网友A:
用PLC编程软件,选择见下图

网友B:
先把触摸屏电脑连接成功之后 就可以读取PLC的程序

网友C:
关键是触摸屏要有特殊模块,不是每个触摸屏都有,有些需要增加选件
zsh340

网友D:
PLC 界面都是三菱时,你可以通过人机界面直接读出PLC里面的程序。以前我通过F940的试过,也没有什么设置,在PLC软件里面直接读的。

网友E:
直读的也可读出,
另一种:PC---GOT----PLC用通讯电缆串接,用PLC软件直接读取

网友F:
个别型号的触摸屏支持,而且必须加特殊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