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用380伏换(单进三出)的变频器

楼主(2010-07-21):
有一台设备原厂用的是单进三出220V的变频器,由于网电不稳造成经常不启动,把它改成380V的变频器有什么优缺点。各位大侠请赐教。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单项的变频器吗?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C:
单相变频器经过整流后得到的直流电压不会有380电压高,你电网不稳定就会影响变频器的工作了,如果你电网不稳定还是选380输入的变频器。他中间电压有500多伏的电压。输出380还是有很大的可调节性的。

网友D:
排除电网不稳定的原因,如果改为三相由于你处的电网不稳定你认为可行吗?
排除原因可以是重新布线(电网功率重新分配)加装电抗器等方法。

网友E:
220与380不是一个电网吗?前者不稳,后者能行?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改也白改,你确定是电网的问题吗,通常这种故障是你的进线漏电,电压下降才会有这毛病

网友G:
配个稳压器

楼主:
这个设备有三路加热控制,而且功率挺大,而在使用过程中有一路经常不用,造成三相不均,使变频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没关系啊

网友I:
加个变压器,380VAC变单相220V就能满足你的要求,这比较经济,发果银子足够多可以换变频器

网友D:
三相严重不平衡,重新分配加热器的负载。这样的现状说明你处的配电系统存在问题。建议重新分配负载。

网友J:
变频器功率不大的话还是加一个稳压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