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旋转编码器来采集速度 控制电机

楼主(2010-07-21):
我现在要 采集电机速度 来 控制后段的 电机(伺服驱动) 用三菱PLC 控制。不知道如何采集 速度

网友A:
A/D进入PLC处理后D/A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B:
用三菱内部高速计数输入采集AB脉冲 ,用SPD指令对AB脉冲单位时间内进行计数。。。。数据有了任你控制。
发个小程序,你试验一下
下载积分:+3(zizhud)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就用那个测速的编码器脉冲来做伺服的速度信号就行了~~~~

网友D(2010-09-03):
学习啦!!!!!!!!!
树欲静而风不止息!

网友E(2010-10-14):
像高手学习了

网友F:
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2010-11-16):
你用0.1秒时间中断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实时数值,再把十次的采样值加起来就是1秒的了,然后再乘60就是1分钟的转速了

网友G(2011-01-07):


网友H:
谢谢!大大的說明

网友I(2011-02-11):
个人观点:这个方案做出的效果会有很大的不同,如你的采样时间问题。SPD不太满意,采样时间长,平滑性好,实时差。采样时间短,跳动,实时好。
多轴包装系统开发——冀北自动化

网友J(2011-04-23):
有样例,蛮好,谢谢2楼

网友K:
学习下,谢谢楼上的讲解

网友L:
有思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