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1):
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哪个牌子的三相漏电保护开关比较好?我们这里用的正泰的100A开关经常烧坏(触点发热严重,外壳也常常被烧焦)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我常用正泰和得力西的

网友B:
德力西的新产品CDM7和CDM1L的就可以,价格比进口品牌便宜,性能也可以!如果是小型的的话就用CDB7LE系列的!

网友C:
你可能漏电开关选的容量小了,考虑容量不要考虑牌子了 如果说牌子 建议选施耐德

网友D:
你买ABB就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漏电开关选的容量小了,考虑容量不要考虑牌子了 如果说牌子 建议选施耐德

体会:士林不错

楼主:
请教30KW的负载选多大规格的开关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30KW的负载选多大规格的开关合适?

这要看负载是电感性负载还是电阻性负载,如果是电机等电感性负载,应选择100A开关,如果是加热管等电阻性负载,选择63A的开关即可。
  •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F:
    国产的首先正泰,次之德力西。

网友G:
施耐德的塑壳不错 可以考虑一下
哈哈哈哈哈……

网友H:
30KW电机负载电流60A左右,启动电流按电机额定电流的3-7倍计算。总言之也要按电机功率的大小,电机极数和使用场地的区别而定。本人一直都用正泰还不错,现在市面有好多山寨品选购时留多一心眼

网友I:
我们厂也是用正泰的,可能你们接线没接好,第1是罗丝没扭紧,第2是开关负荷过大,超过额定安数。

网友J:
1,负载的轻重,
2.用电器是什么类型的.
3.是纯电阻电路,还是容性电路或感性电路
4.是不是过载了.
100A足够了

网友K:
斯耐德的不错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