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0-07-21):
我现在有个工程要控制4个步进电机,只有一个FX40MT。。。请问还要什么配件。。。

网友A:
要插补功能吗?

网友B:
你的步进电机速度要求高不高?你的FX的是1N还是2N? FX1N可以发2路100K脉冲,2N只有2路20K脉冲,要控制四轴,要加定位模块,当然也有一些PLC本体就有4路脉冲输出,比如台达DVP EH2, 欧姆龙CP1H-X,松下F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