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西门子右移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0-07-21):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这个右移了,右移后得出的数据是多少了?

楼主:
大家来看看啊,这个右移有什么作用

楼主:
大虾们都来看看啊

网友A:
移位操作也相当于乘除操作。右移3位就相当于除8。

楼主:
上面的能不能解释清楚啊,怎么个算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能不能解释清楚啊,怎么个算法啊?
基本上现在不用此方法了~
因为所有的西门子AD模块(包括S7-300,400),都是采用采集数左移3位形成15位数据进入模拟量地址通道的,因此,右移只是还原了采集值而已。
Regards

楼主:
那就是那个右移可以不用了啊,是不是现在的模块里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