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1):
触摸屏跟伺服通讯,直接控制伺服马达运转,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通訊程式是那一家廠商寫

网友B:
这样的触摸屏可够先进的啊,没见过这样的,就知道不给伺服发脉冲它就不转。

楼主:
速度控制啊,就台达的触摸屏啊

网友C:
叫通信控制,你的伺服驱动有这功能就行了,一般触摸屏都能做。

楼主:
谢谢四楼的哥们,你做过没有啊

网友C:
有做过,是用MODBUS通信做的,MODBUS通信比较简单,但通信几台时时间比较长。

网友D:
台达有这样的产品,可以直接和人机通信,中间不用PLC,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还有几个触点可编程的呢,联系一下供应商吧,一定会有所收获!

楼主:
恩,谢谢各位了

网友E:
MODbus,can,canopen,很多这样的协议了,像法那科都是通过通讯走的,还有伺服不一定是要通过发脉冲才能转的,用模拟量也是可以驱动的,有很多方式是可以驱动伺服的,不要服伺服理解成高级步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ODbus,can,canopen,很多这样的协议了,像法那科都是通过通讯走的,还有伺服不一定是要通过发脉冲才能转的,用模拟量也是可以驱动的,有很多方式是可以驱动伺服的,不要服伺服理解成高级步进!

relay?

网友A:
CANBus MODbus MechtrLink CC-link  Profibus Canopen 等通訊協定,也要触摸屏跟伺服都有支援才行.
一般都是同公司生產,才有此支援,要不然就外掛Getway.

网友G:
MODBUS RTU,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