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调用指令

楼主(2010-07-21):
在三菱模拟软件GX-DEVELOPER中使用子程序调用指令,如下:
LD X0
OUT CALL P11
LD X1
OUT T0 K100
FEND
P11 LD X2
OUT T1 K100
SRET
按照我的理解是:首先按下X1,T0 计时开始,在计时中,按下X0,就会跳到P11处,T0暂停,按下X2,T1计时开始,等T1运行结束后,返回继续执行T0,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而 在模拟软件中,却是一直按顺序执行下去。
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搞不清楚这个 子程序调用是怎么个用法

网友B:
[SRET]改成[RET]

楼主:
谢谢,,可以调用,但是结束完子程序之后,主程序的T0,还是维持在跳转之前的计时,不能动作!!!

网友B:
要把CALL的指令OFF-->X00 OFF
不然一直在迴圈裡面,TO如何動作

网友C:
X0 X1一直被强制为ON?不复位吗?
饿米豆腐

网友D:
这种做法好像不行,最好用中断发,具体指令忘了,先查资料看看

楼主:
谢谢!!!改为脉冲就好了!!

网友E(2011-07-04):
用脉冲怎么计时只计一下就停了啊?好像不对吧。。。。。它计步了10s了。。。你给在说说。。。。还是不很清楚啊。。

网友F:
如果先按下X1 T0不会中断,会保持X0通电前的状态

网友G:
初学还不懂的指令怎么编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H:
CALL是调用,到用完会继续执行主程序。CJ是跳转,跳转到指定位置向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