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闸

楼主(2010-07-22):
车间内的大功率电动机启动时使变频器跳闸,怎么办?

网友A:
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及电机电机

网友B:
看变频的报警信息,一般跳闸有两个方面,1、变频故障(可空载运行看看是否还跳)2、电机故障(如:接地短路等等)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C:
过电流保护,建议:1、延长加速时间。2、查下电流保护值-参数。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E:
有时候模块烧了也会,我厂里也有一台,是这样的用三相电检查电机是正常,在接变频器就不行,在查是模块烧电流输出小。

网友F:
看看变频器整流模块是不是烧掉了

楼主:
变频器设置停电再起已基本解决,考虑是由于大电机启动时对电网冲击使电压瞬间降低造成。

网友G:
重新上电复位试一下, 再不行把负载拆了上电试一下, 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H:
在大电机上加软启动装置。

网友I:
楼主说的是变频器报警,还外部开关跳闸,如果是变频器报警,请把启动电流值设大一点,设到150%,把启动时间加长,加到10s左右

网友J:
这应该是电源质量问题,....变压器的容量是否足够大,配电线路是否太长,截面够否. 等..

网友J:
建议大电机采用专线供电或采用软启动

网友K:
电流的问题

网友L:
如果是加速之前启动跳闸,那就是变频器自身的问题。

网友M:
一般是负载的问题,电机电流过大,负载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