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7-22):
给FX2N PLC写程序时在对话框里,程序和参数这两项都要勾选吗?我大胆的只勾选了程序这一项进行写入,但弹出提示窗上面写着:复位停止后是否写入数据。不知选择是还是否?再加之是数据问题我就不敢继续进行了,因为这台设备只能停运半小时。
望高人指点谢谢,在线盼

网友A:
说得明白点

网友B:
也就是说你下载程序下去,PLC会停止就会有些被复位了,提示你是要重新写入,你没有勾参数,他就不改变参数的了,你自己想想你的设备啊

网友C:
两个都要勾..

网友D:
如果你只修改了程序那么就只勾选程序,写入时会有提示停止运行,点“是”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