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老报警 说编码器线 问题 但是断电后又正常

楼主(2010-07-22):
三菱伺服老报警 说编码器线 问题 但是断电后又正常,打电话到三菱公司咨询说 是没买他们的 编码线 所以有问题。在说接线模式也按照图纸来 用了双绞屏蔽线
lvhonjun

网友A:
是不是你没焊好吧,就4根线啊
lvhonjun

网友A:
用的是不是水货插头啊

网友B:
是接触不良吧,我以前也遇到过,换了根编码器电缆就好了

楼主:
但是我从新接过了 我是6芯的
lvhonjun

网友A:
我做了那么多都可以啊,我估计是你的插头质量不行!
心静 思远

网友C:
我有过几次是接触不良的。检查焊接点,插头的弹片,还有可能是伺服单元的接口松动。

网友D: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E:
报警代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