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如何来控制功率因数

楼主(2010-07-22):
单位有一供电变电所,主变2000KVA。其中有一设备装机容量为160KW六台110KW二台及其它小容量电机组成。电机启动方式:星-三角启动。当设备启动完成时变电所的功率因数是0.85左右。问题是当设备每个时间节拍工作时,在其中一工作时段变电所功率因数下降为0.6左右,(全过程工作节拍为1分钟)。功率因数下降的时间为10秒,采用无功补偿在短时间内显然不现实。请大家讨论采用何方式提高功率因数?
说明:上诉设备供电电压400V,功率因数指示是指低压侧。

网友A:
低压配电柜功率因数有没降低?

网友B:
就地补偿电容啊,对线路也好,对变压器也好,都有用啊,要不就多装变频器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问题是如何进行短时间内的补偿?在设备启动完毕后(空运行)功率因数还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设备加载时马上降为0.5左右,持续时间10多秒。设备生产节拍大概1分钟左右。

楼主:
如果采用简单的就地补偿也难符合实际使用条件。我现在正考虑按压力设置值为启动实际泵数量的依据。

网友C:
这样的现象,无功补偿没有什么问题,只要加长星三角的启动转换时间,应该这种现象就不会出现

楼主:
谢谢楼上!我的问题是在设备运行时的功率因数下降如何来提高,因为实际低功率因数时间上比较短。

网友D:
建议不要同时带负荷,可不可以 分步运行,待第一台机补偿稳定后,再下一台, 还有就是减少补偿电容的数量,增大电容的容量行不?

网友E:
电容投切时间设置短一点

楼主:
看来我还是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上面的问题是同一台设备的配置,设备运行需要启动怎么多电机。关键我的问题是当设备加载时的功率因数降低,但是功率因数降低的时间只有10多秒,(整个工作节拍也只有1分钟范围内)盼大家能够讨论讨论如何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F:
个人愚见有三:
1:主变配置富余量过低。
2:如硬件无法改变,则考虑作业方式是否存在优化可能。
3:如无外围新力量加入,各种补偿在你方案中都是于事无补的。(你自己也应该尝试过了)

网友G:
考虑用动态无功补偿装置即可。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的讨论!
我确实在考虑其它可行性方案,本人想通过优化工作方式,即按工艺的不同启动泵的组合,同时采用改装星-三角为变频。目的是在减少泵而尽量不影响工艺要求的前提下,达到功率因数的目的(就是将相应的定量泵电机160KW由50HZ提高到最高频率为65HZ,时间工作为10多秒,然后下降为待机频率)。
对于11楼的观点我也很感兴趣,盼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H:
加裝自動功率因數控制器,及防爆型電容器

网友I:
启动时就地补偿,单独加补偿电容。如果和总补偿柜有冲突可以设置补偿时间,与总柜错开补偿时间,启动后关闭就地补偿电容。你的电网正常运行时功率因数在0.85是有些低了,我认为就地补偿可以不用关闭。

1162859666@qq.com

网友J:
因设备加载卸载时间较短,采用变频器效果会很好,不但能改善功率因数,还有直接的节能效益。

网友K: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电机启动的那十多秒才下降的吗?启动完之后又恢复正常了吧?是不是这样?

网友L:
单电机补偿,电容器用接触器控制,接触器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错过,总补偿柜的补偿时间如何?

网友M:
用变频器

楼主:
如果采用变频器,那工程造价是直线上升了。我这里装机容量是160KW五台,110KW二台。设备启动就需要启动这么多电机(还不包含比较小一点的电机)。
17楼的朋友方案到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网友N:
来支持一下
Hard Road,brave hart!

楼主:
回16楼:
我的意思是当设备启动完成后(全部的泵),在设备加载时功率因数会下降10多秒时间。其它时间段功率因数在0.85左右。

网友O:
没必要为这10秒的低功率因数费脑筋。供电局收的电费时,是按你们单位月平均功率因数进行计算的。你最好将功率因数补偿设置在0.92--0.94就成。延时调整到3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