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编码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0-07-22):
刚开始接触PLC,手头有个瑞普5810,2000线编码器,不知道怎么和PLC(fx1s-30mt)接线,编码器有红、黑、黄、白、绿五根线,不知道怎么和PLC接,如果用外接电源又怎么接呢?请大侠指点
有个接线表,不是我这个型号的。红+5V,黑0V,绿SIG A,白SIG B,黄SIG Z.不知道这个和PLC具体怎么接线,没有用过这个,不怎么敢动手了

楼主:
晕,都没有人能帮忙吗?大虾在哪里啊?自己顶起

网友A:
查找一下你那个东东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同意2楼说法,先看使用手册。
三菱高速计数器使用即C235--C245:1相单向计数输入。C246--C250:1相双向计数输入。C251--C255:2相计数输入。
电源可以外接稳压电源,也可以根据编码器的额定电压与PLC的输入端电源连接在同一电源(必须为同一电压等级)。

楼主:
有个接线表,不是我这个型号的。红+5V,黑0V,绿SIG A,白SIG B,黄SIG Z.不知道这个和PLC具体怎么接线,没有用过这个,不怎么敢动手了

网友D:
即使接线错了,会出问题吗?当然电压等级别错。顶多是计数方向错、不出数吧。当然最好是找对应说明书。

网友E:
编码器有不同的类型NPN、PNP、推拉、互挽、串行输出,增量、绝对等等,要根据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接线方式,一般编码器上铭牌上都有的哦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