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00型变频器,断电后怎么需要重新设置外部运行模式才运行

楼主(2010-07-22):
三菱E500型变频器,设置好了外部控制调速,在主电源断开后,在通电,外部控制不能启动了,只设置键盘控制后,不断电,再设置为外部控制,就能启动了,只要不断主电源,就一切正常,断开主电源就不行了,哪位大虾给个答案,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这问题,你把参数初始化一下,再重新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