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变频器故障分析

楼主(2010-07-22):
请问变频器在什么时候会出现欠压报警现象? 开机时,空载时一般能正常运转,当有负荷时就会出现欠压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注:变频器的参数都是根据电机要求而设定的)我个人分析:是变频器的电源部分缺相造成的,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其它的原因分析吗?

网友A:
变频器里的大电容的容量变小也会出现欠压

网友B:
三相电平衡吗?电压正常吗?

网友C:
也可能是电动机的原因

网友D: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E:
外部缺相,内部主回路及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F:
有时变频器内部电源逆变部分出现故障,也会出现欠压报警指示.

楼主:
补充说明:变频器的内部不用考虑,都是正常的(新的),电机也是正常的也是新的,电机是ABB的,变频器是富士的

网友G:
输入电源接线端有松动或外部电压波动过大也会出现欠电压报警,变频器前有接触器的话如果接触器动作不良也会出现欠压报警。

网友H:
检查输入电源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