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怎么实现控制俩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0-07-22):
FX2N怎么实现控制俩个步进电机(有带步进驱动的),大家提提好方案吧!俩电机要同时工作的!

网友A:
要怎么实现工步呀?要看有什么控制要求呀?

网友B:
用FX2N-20GM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C:
直接控制实现同步
有问题的联系我:410354265

网友D:
FX2N的晶体管单元(也就是FX2N-64MT),Y0和Y1口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如果你的步进电机速度要求不高,这两个口可以作为步进电机的脉冲控制(20KHZ以下),如果速度要求较高,需要添加定位模块,F1GM或者FX10GM

网友E:
要是不用扩展控制的话,建议使用FX1N或者FX1S

网友F:
要同步就串联吧

网友G:
加定位模块

网友H:
不用加模块,用Y1,Y2接口接各个步进控制器的脉冲接口,其他输出口控制方向报警等,非常简单。用fx3u可以控制3个电机,若控制要求脉冲较高,就要加定位模块,控制步进应当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中常常电机会丢步,你可以加一个旋转编码器1000左右整体比伺服成本低国内伺服电机质量难以到到要求,性价比不高

网友I:
还是买个3u的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