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3):
我想请教一个西门子触摸屏画面 自动 切换的问题:
三菱的设置一个画面切换元件D0,改变D0的数值即可切换画面。

那么西门子的触摸屏有没有类似功能?我找了一顿也没找到。
这个挺重要的。
例如,报警时自动切换到报警画面,显示报警内容。
不用非在主页面显示。
请赐教!
多谢!

后来,有高手告诉我使用区域指针功能。我尝试了一下。
在画面号  这一栏中  连接选择了连接1    地址MW0
然后也开启了连接1

最后在模拟的时候,试图通过一按钮修改MW0的数值来切换页面。结果无法切换。
请指教!

网友A:
如何通过控制器作业51来控制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操作面板的画面切换?
创建区域指针:
在 ProTool 中创建“作业信箱”的区域指针。
预设长度为 4 个字。

图 01
PLC 作业的结构:
一个 PLC 作业包含 4 个数据字。第一个数据字包含作业号。根据所指定的作业号功能,最多可以在数据字 2 到 4 中传入 3 个参数。下图显示了该数据结构。

图 02

51 号 PLC 作业结构:

图 03

关于区域指针及参数设置的详细信息可以参阅 SIMATIC HMI 通讯手册中的附录 B ,“ PLC 作业”。
在条目号 1405528 中可以找到该手册。
功能设置顺序:
如果该作业信箱的第一个字不等于 0 ,操作员面板将执行 PLC 作业。之后操作员面板将把该字归 0 。因此,必须在输入作业信箱作业号之前输入参数。
例程/组态说明:

注意:
在附件的例程中将使用区域指针指向 DB51.DBW0 ,长度为 4 个字。

    * 通过控制器将希望调用的画面编号输入作业信箱的第二个数据字( DB51.DBW2 )。如果需要,还可以在作业信箱的第四个数据字 ( DB51.DBW6  ) 中输入画面中相应的域号。
    * 在作业信箱中的第一个数据字 (DB51.DBW0) 中输入作业号“ 51 ”。通过修改该值,操作面板将执行画面切换,并切换到 PLC 作业中输入的画面编号相应的画面。
    * 一旦画面切换完成,操作面板将会再一次将第一个数据字 (DB51.DBW0) 写入 0 。

注意:
一个 PLC 作业一定不能连续调用。一个 PLC 作业通常不能引用长于两个 PLC 周期。
程序描述:
为了更好的体会 PLC 作业 51 的功能,可以在例程中指定“画面编号”然后通过一个按钮来开始 PLC 作业。
通常, PLC 作业的开始及“画面编号”的设置是由 PLC 程序来完成的。

画面区域“ 1 ”:
画面区域“ 1 ”再一次显示了 PLC 作业的参数结构。

画面区域“ 2 ”:
在画面区域“ 2 ”中可以输入将要调用的画面编号。
( 在第二个数据字中将会显示画面编号 -> Parameter 1 )。

画面区域“ 3 ”:
通过点击画面区域“ 3 ”中的“开始”按钮开始执行作业。
(按下“开始”按钮后, PLC 作业号“ 51 ”将会短暂的显示在第一个数据字中 -> Job number )。

图 04

网友A:
对于winccflexible: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24372078?func=ll&objId=24372079&objAction=csView&lang=zh&siteid=cseus&aktprim=0&extranet=standard&viewreg=CN&load=treecontent
另外,使用西门子HMI,可通过报警视图弹出报警信息,比切换页面配置简单得多。
  • 下载积分:+1(kingfeng1983) 热心助人

网友B:
    区域指针有5个字长度,第2个字才是指向画面编号,也就是说,MW2才是画面编号的存储地。

    那么久了,楼主仍然未能拜托门外汉的水平,令人惋惜啊。
  • 下载积分:+1(kingfeng1983)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了,批评的是啊!
    惭愧!

楼主:
    再次感谢两位大家的帮助。
    刚才回来试了一下,其实可以认为西门子的也存在一个D0,在这里就拿MW0举例吧。
    只要你建立一个变量,把MW0赋给它,然后再此变量的“事件---更改参数  中选择 activatescreen by number”即可。
    我们就可以通过修改MW0的值来切换页面了。

网友C:
    开区域指针做就有点复杂了
    一般还是用楼上兄弟所说的办法。
  • 下载积分:+1(kingfeng1983) 理解万岁!

网友D:
    同意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