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这样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如何接线

楼主(2010-07-23):
我公司有种进口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共6个接线端,他的阻值是1-2为1.5欧,2-3为1.5欧,1-3为1.5欧, 6-4为7.5欧,4-5为7.5欧,6-5为7.5欧,请问他的内部绕组是如何接线,会者能否画个示意图啊,谢谢.

网友A:
123为一组,456为一组,应该是双速电机吧,以前我们公司也一过这样的电机,神奇的是其中一组烧了另外一组居然还能使用

网友B:
应该是双速电机

网友C:
1(u1) 3(v1) 5(w1) 为一组,2 (u2) 4(w2) 6(v2)为一组

网友D:
没错,应该是双速电机

网友E:
阻值相同的接一组

网友F:
没见过不好表态

网友G:
6楼干嘛用我的头像啊 。侵权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