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系列PLC联机问题

楼主(2010-07-23):
CP系列PLC为什么联机后会经常掉线?而且掉线后不能马上重新联机,否则也连不上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2010-11-26):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编程电缆。也许是电缆接触不好或许是附近有干扰。

网友C(2010-12-26):
直的学习了
迈翔
学无止境+++

网友D: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