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07-23):
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我现在用的一个 西门子的变频器这几天在停机的时候总是要比其它的变频器停的慢 。面板上显示的频率和其它的变频器要相差50--80HZ。设定的各个参数都没有改变过的,PLC控制的启停时间也是一致的。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首先排除机械原因。确认变频的停车方式;频率下降时间是否已经与原来的设置变更 。之于频率相差5-8HZ需要确认输入信号是否一致或者最高频率是否一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变频器的参数是没有变动过的,设定参数是350HZ相差50到80HZ用了两年都没有发生个变动,就是这两天才这样的。

网友B:
变频器是什么品牌 ,是飞象的嘛!是的话就设置密码11恢复出厂日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