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的小问题

楼主(2010-07-23):
PLC高速计数器与普通计数器在使用方面有哪些异同点?请高手们发表看法。

网友A:
首先声明我不是高手哦!呵呵相同的是都是计数的,不同的是一个需要扫描一个不用扫描。

网友B:
反应时间的区别!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C:
不同的是一个需要扫描一个不用扫描.我也只是在刚学习

网友D:
高速计数器可当普通计器用,而普通计数不可做高速器用.

网友E:
高速计数器的反应用时间很短,计数准确,例如计算旋转偏码器脉冲数时就要用到高速计数器..用普通计数器是无法做到的!!

楼主:
楼上朋友说得好

网友F:
我也不太了解。
粗浅认为:相同点是都用来计数,不同点是应用场合不一样。

网友G:
高频输入时可选用高速计数, 因为它精准,可靠,普通计数器的则不行, 相反从之

网友H:
高速计数器可以用在高频需求的场合,也可以用在一般频率的场合,但普通计数器只能用在一般场合,而高频需求则无能为力

网友I:
主要是响应时间的区别,
临沂博源自动化 18669938951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首先声明我不是高手哦!呵呵相同的是都是计数的,不同的是一个需要扫描一个不用扫描。
加一点,就是时间0.1S和0.01S的区别

网友K:
顾名思义,,,高速???

网友L:
高速计数器不受PLC扫描时间 而普通的计数器输入频率要比扫描时间长 这样才可以工作

网友M:
高数计算器能对高频率的脉冲计数,而普通计数器就不能做到。

网友N:
我曾经有次本来是低速用高速计数器,出现多计数现象,所以各有利弊,不能说高速计数器就完全能替代低速计数器

网友O:
知道脉冲捕捉就知道高速计数器与普通计数器的区别了

网友P:
根据频率的不同,选择计数器的高速和低速